华硕5V偏高,5V分压电阻

楼主(2020-11-26):
师傅外出了几天,接到客户一块板子进BIOS看是5V电压偏高到6V,论坛看了下都说是分压电阻问题,我想问下是IO的第几脚,麻烦给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跟这里没关系

5V你先测量电源5V输出到板子上负载是多少V。先看真实的电压多少,另外,如果直接使用电源5V供电,就不存在分压电阻的事情。这个是12V转5V才可能存在分压电阻

网友:
直接从电源接口红色线跑IO旁边串联分压电阻就知道进哪个脚位了

网友:
就是这电阻

网友:
看space啊,芯片space有说明、

网友:
应该是2V左右

网友:
可以和台式机一样拆掉直接飞线吧  技嘉很多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