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401d卡硒鼓位置

楼主(2020-11-26):
Hp m401d卡硒鼓位置,单张打印没问题,打多张卡硒鼓位置,离合器,搓纸轮,纸盒都换过,如何处理

网友:
提示碳粉盒区域卡纸

网友:
硒鼓,加热组件
你描述的有点模糊,卡纸后纸的位置在哪很关键!
位置不一样解决办法也不一样!仔细观察吧!

网友:
没到定影那快,硒鼓下面那

网友:
进纸传感器换了看看,有惊喜!

网友:
进纸传感器排除下

网友:
硒鼓下右侧有个传感器,看看是不是不回位了,或者不灵活了,清洁一下

网友:
机器全拆,硒鼓下面那几个传感器清理了一下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