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平板的电池板怎么接线啊?

楼主(2020-11-26):
直接夹正负极好像电池座触电没有电压。

网友:
电源板坏了吧

网友A:
直接加主板触点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主板触点就可以

主板不好夹,本来想用这个方便点

网友:
他是两块电池,无输出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电池坏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