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发帖求助 联想110-15ikb 光驱位硬盘问题 !

楼主(2020-11-26):
客户电脑  型号110-15ikb  光驱位是个假的光驱,支架加固态  可以识别,无法格式化  更换到机械位  一切正常,机械安装光驱位 可以识别  进系统满然后特别卡。 拔出来就没问题了。不知道哪里需要做调整 请大神指点,成功后直接红包答谢

网友:
光驱架哪里(左、右、后面)有个小开关吧,把它扳到另一边试试。

网友:
搞不掂的。那个是软FPC排线连接的,信号有干扰和衰减

如果你的焊接技术好的话,直接从主板这头飞4根线到光驱接口小板这里,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试过的

可以保证没问题,就用SATA数据线的线就可以。有点难度,自己衡量后再操作

网友:
就是四根线,两组差分线,一组发送,一组接受

网友(2022-07-11):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