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5VM合盖不息屏,请问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0-11-26):
排除软件问题,因为整个上盖和屏幕换过,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有感应地方,没有装进去。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仔细检查核对一下换下的上盖比新盖多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核对一下换下的上盖比新盖多了什么,

坏的都扔掉了。。。。。。

网友:
少了块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