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无法充电

楼主(2020-11-26):
图片上那个拆掉的二极管本身没有短路

但是两个点位是短的正常吗?

网友A:
这管可有可无,换过电池没,查查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可有可无,换过电池没,查查其它

你这个是什么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可有可无,换过电池没,查查其它

电池裸测正负极量的到电压吗?

换过新电池一开始还是不充电

可拆卸WINDOWS电池相关驱动重开机有充了10%就又停了

新电池单电池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管可有可无,换过电池没,查查其它

点位图哪里买的

网友:
那时鑫智造里的点位图 只有VIP 才能打开的 点位图只有信号走线 没有 信号名称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B:
你没试试关机能不能充电么,关机能充电的话,可能你买的电池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试试关机能不能充电么,关机能充电的话,可能你买的电池有问题!

关机不能充

网友:
新手小白进来学习

网友:
      这个机子不敢拆 ,更不要说修了

网友:
进uefi然后把那个电池限制那个关掉

网友(2023-02-10):
你拆的这个二极管是备用二极管,两端接地焊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