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DR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11-26):
板号:K42DR rev:2.3
内存槽贴纸:K42DE

故障现象:待机0.032,按开机键能上到1.4,电流会随着通电时间变长而增长。
随着散热片发热,风扇会转。指示灯能亮,按键盘大小写键无反应,屏幕不显示。
维修过程:下载一批bios,一顿刷,无效。换内存条,无反应。最后加焊了一下北桥,成功亮机。
北桥型号:215-0752007

附上亮机图:

再附上bios

亮机bios

网友:
0752001和0752007这样的,如果上电1A多不亮,先干它,风枪顶一下看看

网友:
这种本直接干北桥必好

网友A:
这个桥焊了 管不久 建议换了

网友:
那么简单吗

网友B:
估计要重新植株 重焊用久一点

网友:
加焊用不久,还不如直接换了

网友C:
换桥吧,加焊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这机器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焊了 管不久 建议换了

后面如果返修的话我会追加评论,拭目以待!

网友:
有简单有难的,每个机子都难修,维修人都不要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重新植株 重焊用久一点

那肯定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桥吧,加焊的话很快就会回来的。这机器修多了。

没事,如果返修了,就换桥吧,也不是多麻烦的事情。无非就是把之前偷懒的时间还回去。

网友:
我也加焊过很多,很少回来的

网友:
这个要看客人使用频率,有些经常用反而不怎么会返修,如果客人不经常用,连续放几天不用,那等着返修了

网友:
AMD的机子,桥换了也用不了多久温度太高了芯片太水了

网友:
加焊百分百返修  重做返修几率都很大 搞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