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联想M7206打印机

楼主(2020-11-26):
救助联想M7206打印机,小弟遇到一台联想M7206打印机,有时候打印20多张都没有问题,有时间打印机几张,打印机无任何提示自动断电了,也能再开机,也能再打印,但是一打印就会自动断电,只能再开机,我先考虑电源板问题,更换了还是一样,更换主板还是一样故障,再换DC板也是一样,最后换定影组件还是不能解决故障,真的不知道再会那里故障。

网友:
热敏器件吧,这差不多换完了啊。外围传感。

网友A:
操作面板坏了,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面板坏了,不客气

也只能怀疑是操作面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