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15-ISK 不过隔离电路

楼主(2020-11-26):
联想拯救者15-ISK 不过隔离电路  这款机器不插电池不过保护隔离。电池新了,插上去还是不过保护隔离 充电芯片 跟保护隔离管已经换了 还是不过 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单插电源要连接保护管才可以开机 但不能同时插电 有知道哪里原因吗  插电 BQ24780S  第一脚 20V 有第5脚有电压0V  ACDET 有2,7V  ACDRV 无电压 第一脚 第二脚无电压 插电池有电压电压

网友:
你是用适配器还是 可调电源?如果用可调电源可以 将电压调至22.5V 单可调电源能过隔离,不用装电池,建议查查24780S 供电脚的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

网友:
至少也配个图啊

网友:
适配器也不行

网友:
这机器挺郁闷的,上电池才过保护隔离,我这上电池也不过保护隔离,主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