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显存定位,盲测完在LIUNX下查看结果方法

楼主(2020-11-26):
进入任何一个LINUX系统,打开文件文件管理器,查看mods文件夹下的相关目录。比如580.
里面有测试结果文件 memfa.log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即可。

现在就是不知这么多测试结果那个是我刚测的。。。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 ........ ........ ........
   ChA1
300    ........ ........ ........ ........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 ........ ........ ........
   ChA1
300    ........ ........ ........ ........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44444455 44455554 44444444 44444444
   ChB1
300    44444455 44455555 44444444 44444444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44444455 44455555 44444444 44444444
   ChC1
300    44444455 44455555 44444444 44444444
   ChD0
300    44444455 44455555 54444444 44444444
   ChD1
300    44444455 44455555 44444444 44444444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B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A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C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D0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ChD1
300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55555555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 ........ ........ ........
   ChA1
300    ........ ........ ........ ........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 ........ ........ ........
   ChA1
300    ........ ........ ........ ........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Basic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 ........ ........ ........
   ChA1
300    ........ ........ ........ ........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Memory Failure Analysis

nChannels: 8
channelByteWidth: 4
nRankBits: 0
current MCLK: 300
MCLK step: 0.00
current SCLK: 300
SCLK step: 0.00

Stress memory speed analysis

       00000000 00111111 11112222 22222233
Mclk   01234567 89012345 67890123 45678901
====   ======== ======== ======== ========
   ChB0
300    ........ ........ ........ ........
   ChB1
300    ........ ........ ........ ........
   ChA0
300    ........ ........ ........ ........
   ChA1
300    ........ ........ ........ ........
   ChC0
300    ........ ........ ........ ........
   ChC1
300    ........ ........ ........ ........
   ChD0
300    ........ ........ ........ ........
   ChD1
300    ........ ........ ........ ........

网友A:
按Page down翻页至页尾
最后一个就是最新的测试结果

网友:
WIN+T删了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Page down翻页至页尾
最后一个就是最新的测试结果

谢谢。。

网友B:
第一个就是最新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就是最新的测试结果

更晕了,有人说是最后一个,你说是第一个。。。。。

网友: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rm -f memfa.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