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清图片 版号NTSN1511

楼主(2020-11-26):
修到个机器主板烧黑 哪位大哥有这主板拍个照片呗,烧的地方见图片

网友:
这样一般是显卡供电上管短路电流大造成的,修好保护隔离还要修显卡供电

网友:
这个板子有电路图啊

网友:
这个还有救  难度有点高

网友:
谢谢 可惜不清楚 但没关系了 看图纸那边都不怎么重要  EC IT8528E FXA 坏 显卡双MOS管坏了一个 PK616DY  充电芯片坏了 OZ8690LN

网友:
这个应该够清楚了

网友:
谢谢  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