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诊断卡D7】华擎B85 Killer 杀手 秒杀!

楼主(2020-11-26):
  小黄鱼看到一张板子b85 killer 50块钱便宜就收来了,到了之后开始测试:

先测量电压 和对地阻值
电池3.3v 正常
5vsb待机转3vsb电压正常
开机排针3.3v正常
拆下散热块量测mos管上下管G级无短路
12V4pin接口无短路
1.05Me供电正常
桥供电正常
  开始上电

  不触发,不跑码,这里没图了,按开机时序走

  强制上电,各大电压都有,不跑码,先不管他,估计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

  开机排针到IO无断路
  S3 # io脚为64脚桥发出的信号高电平,这里说一下华擎华硕有些板子待机S3#是高电平的
    难道是绿线到IO 断线了?

  查看鑫制造点位图,鑫制造点位图真的多光是这个型号都有四个!

  量测IO 63脚到绿线PSON#无断路,那为什么不触发呢?

  上论坛搜搜帖子,发现这个型号的IO有个通病 PSON#脚虚焊,测量io上的63脚,果然有时断时续,热风枪干他!

干完后发现已经连接在一起了,但是IO还是没有拉低绿线??我上的是假负载,换了个U之后发现开始转了,跑码!原来这个板子触发会检测是否有CPU,大家碰到这个型号板子一定要注意。

  还没完!!!跑码卡D7,是这个板子的通病!!!bios的问题!!!这边刷了个论坛的bios后,还是不行,我是1820te,插了张亮机卡!yes亮机!!!

  第一次修秒杀板,爽歪歪

网友A:
小黄鱼还能捡漏,全是别人修不好拿来卖的

网友:
小黄鱼是什么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还能捡漏,全是别人修不好拿来卖的

看技术,我这捡的还是天河区的

网友:
谢谢分享!每天一点小知识!

网友:
咸鱼嘛,这都不知道。。。。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了小黄鱼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黄鱼还能捡漏,全是别人修不好拿来卖的

我都中过招咯!

网友:
中过桥大短的呢,也捡过刷bios的z170,贼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技术,我这捡的还是天河区的

老板在广州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