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58-T1卡LOGO

楼主(2020-11-26):
板号是6-71-N85H0-D02B,开机一直卡在LOGO界面,无法进PE或系统,重新刷过BIOS程序 换过桥和显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6代HQ吗。。。。

网友A:
如果是6代HQ  应该是CPU坏了

网友:
i7 7700HQ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代HQ  应该是CPU坏了

这个是七代i7 7700HQ的

网友:
拆过了,裸机试过,什么都没插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cpu供电哪一部份呢.还有cpu.

网友:
先干个u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