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6G 零件位子电压

楼主(2020-11-26):
板号: DAZ8VRMB8E0

红色箭头零件位子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

不知是否有该型号点位图~

网友:
箭头呢,没看到啊

网友:
原本机器故障是 上电 待机没有 几秒才会跳一下

感觉有微短路 紫色框框的两个电容 版上测也是短

拆掉紫色框框的管子 用1v烧机 红色箭头中间那个大电容发烫

换一个后 电流就轻松跑上去

该位子电压为19V

网友:
烧鸡大法是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运气可以  这款容易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