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下这个电流 风扇转 黑屏不开机

楼主(2020-11-26):
macbook air A1466 主板编号820-00165-A 进水不开机,在别处维修过,说是换了键盘排线好了。然后有几个月没用不开机。以为是电池过放了,拆开测量电池没电压,测量电芯电压3.2V左右,然后用电源将每个电芯电压充到3.8V,电池正常,加充电器绿灯后橙色灯亮,风扇转,黑屏,logo处用灯照也看不到屏显,开机键长按风扇停转,再按开机键风扇转,黑屏,摸到触摸板主控ic处烫手,拆除ic后就是这个电流。我是修手机的,电脑修的少,请教一下不装这个触摸板ic会影响开机吗?我手机没有零件替换,望大神赐教

网友:
感觉是不是连带其他挂比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盖白布了

网友:
0.02电流,没触发,把所有外设拔掉,再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