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擎ASROCK B85 KILLER杀手 几个毛病

楼主(2020-11-26):
板子到了之后开始测试:先测量待机电压和对地阻值
5vsb待机转3vsb电压正常
开机排针3.3v正常
拆下散热块量测mos管上下管G级无短路12V4pin接口无短路1.05Me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
     目测为开机电路出现问题,那我们先打开点位图,查一下上电时序是否正常:

     这里还有个PSON#拉低绿线让电源工作没写,不触发无反应我们就要从PSON#开始查起:

     打开点位图,找到PSON#的绿线,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直接连接到IO的

     我们找到IO位置,发现他通过一个0欧电阻到IO的第63脚 测量5V正常

     我们触发看看,无跳变,没有拉低PSON#,这里正常思路是往前查桥有没有发出SLP_S3#这个信号

     但是我灵机一动,上论坛看了看这个板子有没有通病,发现了一个哥们的帖子

     这个帖子里描述了他的同款板子的维修过程,问题是IO的PSON#脚虚焊,我也按照他的试了试,没有触发,这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了,继续上论坛搜

    结果又搜到了一篇

    好家伙,这个板子要上CPU啊,但是上CPU之前大家要记得测量MOS G级是否短路!!!以及12V供电,我就烧过一个了!!!,引以为戒!!

成功触发跑码,眼看着要大松一口气,结果跑码卡D7,档内存了,图没有了就用这张!

    去官网下了个BIOS,分离出来,刷入,顺利亮机,整个维修过程一小时,刷BIOS用了半小时哈哈哈

    点位图,论坛有我就不放了,完事!

网友:
干净利索一气呵成干得漂亮

网友A:
竟然还有pson虚焊的,那它脚位上的电压应该低于5v吧

网友B:
奇怪了我在华擎官网怎么找不到2.2版本的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有pson虚焊的,那它脚位上的电压应该低于5v吧

正常,但是他就是不拉低并且io的脚和焊盘不接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我在华擎官网怎么找不到2.2版本的bios呢

哈哈哈哈自己分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自己分离的

哈哈,原来如此,厉害了

网友:
用测试cpu,好怕了,烧的多了

网友:
这个有点水,有的主板就是要上U才开机哈哈

网友:
官网有2.2版本的

网友:
这是在小黄鱼收的第二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