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G7-CT7NA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1-26):
版号:6-71-NH500-D02B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机子很新刚过保,九代cpu,拿到拆下来简单测试了一下供电是否短路,发现一切正常,待机有3.3v,5v应该是开机后出,测试EC开机脚pwr—sw,ec芯片使用it8587,第18脚为开机脚,按开关有正常触发动作,观察时发现LID-sw在旁边,图纸上标记为高电平)顺便测试了一下,发现低电平 ,直接追查,发现U46没输出,1脚3.3v有,2脚无电压,再次简单测试了一下信号发现无短路,U46也没有对地,于是直接拉通1-2脚,正常触发,结束”!由于最近业务比较忙,基本没有闲的时候,所以维修都比较懒,新人建议再多分析分析分析线路上的故障!

网友:
高手啊,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一砣锡 大法,酸爽。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可以报个很好的维修价了!

网友:
一坨屎的血案,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九代的本子。已经过保修了么。。。直接开修??

网友:
很好的 VCC-OUT解决方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就看这一坨锡也是高手。

网友A:
手机发的。我看不到图。 电脑访问的。你们都能看到?

网友:
一砣锡的维修,就怕后遗症!故障原因呢?

网友:
9代 都有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发的。我看不到图。 电脑访问的。你们都能看到?

我手机能看到啊。最近在电脑端看一些帖也是没图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感謝分享,受教了

网友:
LID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了,不想还能这样搞

网友:
图纸分析的6 给楼主点赞

网友:
很少修到有LID为低的、

网友:
学习了 全是 干货
‘’

网友B(2021-11-27):
怎么没看到一坨焊锡?圈出来显而易见
丨無念℡ゞ
三极管一坨锡,还是很明显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看到一坨焊锡?圈出来显而易见
三极管一坨锡,还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