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几款手机刷机/恢复出厂小结

楼主(2020-11-26):
一、苹果6S无法激活
解决方案:激活出错 激活未能完成,请恢复手机并安装最新ios版本
备注:记得是选择更新,而不是恢复

二、苹果Xs MAX更新后无法进入系统
解决方案:先进入刷机模式,再使用爱思助手进行刷机

三、苹果5S显示iPhone已停用
解决方案:iphone5s已停用连接itunes怎么办?

网友:
只有那几招吧,好像办法不多,苹果

网友A:
这样可以用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用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吗

试一下呗,只要说好不保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用你说的第一种方法吗

多刷几次,如果还是不行有可能是底层数据不对!

网友:
苹果 越* 之后 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