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焊锡炉,便宜实用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0-11-26):
前段时间有块主板需要更换内存卡槽,不知道怎么换,多方打听之后就发现有2个方法可以更换,1是用热风枪,2就是锡炉,经过我的多方对比,发现锡炉的锡盒很大需要很多锡条才能填满,而且还死贵死贵的,考虑成本太大,后面我使用热风枪把内存卡槽拆下来发现好几个电容电阻弄掉了。

。。。后面经过我的不谢努力自己改了一个简易锡炉,方便实用,而且成本很小,现在分享给大家,话不多说先给看看我的成品锡炉

1  在某宝上面买个发热板热熔管用的,再就是买个小铁盒。(总价35元)

2  找一个木板用用螺丝固定好发热板

3   最后找一根将发热板2个接头接上,用套管套住防止触碰电人

以后成功后就可以把盒子放上面加热,将锡条熔入盒中

带锡熔化之后把电源拔掉,等温度下降之后就可以换内存卡槽了。

网友:
ytyt谢谢分享,这个制作相对容易,以后就不用担心主板上换个插座插槽的取不下来了

网友A:
可以加个温控系统就完美了

网友:
赶快申请专利

网友B:
什么叫人才 这就叫人才 牛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个温控系统就完美了

个人用的不多,就不想那么麻烦,是可以加装温控器达到恒温。很简单的。只是我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人才 这就叫人才 牛皮

谢谢楼主的夸奖。

网友C:
发热板用ptc 的连温控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热板用ptc 的连温控都省了

考虑过,但是之前考虑的是发热量够不够,后面才选择大功率发热板。

网友D:
这个小铁盒有具体的名称吗?这个的确很省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铁盒有具体的名称吗?这个的确很省锡的。

直接某宝,好多不贵

网友:
这个好,正好需要换槽子

网友:
这个经验好,相当实用!!

网友:
可以,不错,一个锡炉能焊这个的估计要三四百,主要是锡条贵,要把他填满估计要七八百

网友:
这个改装可以,觉得直接用热熔机一套改更好,温控都有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
这个经验好,相当实用..................

网友E:
自己在店里面搞这个,注意戴活性炭口罩,这么多锡融化了,产生的有毒气体不容小觑。以前在工厂干,有次没事干,用锡丝加之烙铁缸里的废锡珠融了一块掌心那么大的锡饼,用风枪吹化,那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在店里面搞这个,注意戴活性炭口罩,这么多锡融化了,产生的有毒气体不容小觑。以前在工厂干,有次没事干,用锡丝加之烙铁缸里的废锡珠融了一块掌心那么大的锡饼,用风枪吹化,那味道。。。。

那倒没注意,这个锡融化后没有任何滋味与烟雾,只是后面放了助焊剂会有少量烟雾。

网友:
确实 是个人才   国家需要你

网友:
人才,焊接水管的加一个长盒更好还能调节温度

网友:
预热台直接搞定了

网友:
小盒子不固定 会不会不好操作 是固定的吗

网友D:
这个小铁盒是用上盖还是下面的盒体做的?感觉上面的盖子用的锡会更少的。小铁盒可以打孔固定在加热器上面,用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铁盒是用上盖还是下面的盒体做的?感觉上面的盖子用的锡会更少的。小铁盒可以打孔固定在加热器上面,用螺丝固定。

盖子做的,一锡条刚好

网友:
简单实用.解决大问题.

网友(2021-01-13):
厉害了,简单又实用。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