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逆变器电阻不知是4欧姆的还

楼主(2020-11-27):
24v逆变器电阻不知是4欧姆的还是多大的?

网友A:
黄 黑 金 金    是4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 黑 金 金    是4欧啊

谢谢,能用多大的代替

网友:
找个3.9欧,2W的金属膜电阻上去呗。记得要悬空安装,不要紧贴PCB板,搞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