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插充电器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0-11-27):
1,不装电池,插上充电器就可以识别到,正常通电开机
2,装上电池,然后关机状态下插上充电器,电脑没有识别到充电器,也就是没插充电器一样
3,如果先不装电池,插上电源开机后再装上电池,机器就可以正常识别充电器开机
4,在有电池的情况下,正常识别充电器通电开机充电后,然后拔掉充电器,再插入又识别不到充电器了
有碰到类似问题的老板没,问题出现再哪里呢?

网友:
查一下 有个隔离管击穿了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
保护隔离管,电池放电管,充电上管,充电IC就这些东西

网友:
保护隔离坏了

网友A(2022-04-01):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