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 2 PRO 不开机

楼主(2020-11-27):
测量各电感都有电压 开机CPU发热,风扇不转,不显示 求大神指教
不开机
cpu

网友:
来自: 中国
你的这种描述没有人能够帮到你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查吧

网友:
主板坏了,因为你描述的太笼统了

网友:
查桥和EC,此机有这两个地方通病

网友:
CPU发热说明CPU供电电压出来了,风扇不转,有些机子设置原来,温度要达到一定的温度风扇才转,至于不显卡,可能是不过内存或者其它原因。

网友:
电流多少。跳变这些都不说下

网友:
本来想帮你加分的,但怕被人骂。你这种情况直接换主板吧 。

网友:
换主板,不换主板就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