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硕u3100u 版号ux331ua 首发BIOS

楼主(2020-11-27):
华硕u3100u 版号ux331ua开机电流0.04 不出cpu供电,刷BIOS无效加热cpu供电芯片可以开机,于是直接换cpu供电芯片,多次测试开机正常
附上备份的BIOS和淘宝买的BIOS
附上主板照片

网友A:
这个芯片坏的很啊    一般都在7代以上的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坏的很啊    一般都在7代以上的机器用

哈哈,正巧遇上了,求加分

网友(2022-06-19):
可以正常点亮,原机故障是bios不能保存,无法从硬盘 u盘启动,刷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