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141 820-01700 不插电池可以自动触发吗?

楼主(2020-11-27):
A2141 820-01700 不插电池可以自动触发吗? 这款机器刚接触到,有没有维修过的同行给点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苹果都是可以自动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都是可以自动开的

有的型号是不可以的,遇到过

网友:
这款需要读到电池才能触发

网友B:
作者修好没?机器不用电池能否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者修好没?机器不用电池能否触发?

客户不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