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 GL2450-T液晶显示器维修

楼主(2020-11-27):
今日收到一块BENQ 24寸液晶显示器,指示灯不亮,客户讲此显示器接电源线处冒火花,有烧糊的味道。摇一摇,能听到有小零件在里面撞击的声音。估计是有零件烧掉了,有部分掉在里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直接打开液晶显示器,看内部情况了。发现滤波大电容并联的一个磁片电容已烧毁破碎了。量保险,保险已烧断路了。把那个破碎的磁片电容另一边找出来,仔细看参数,参数为152K 2KV,保险参数为T3.15A 250V,更换保险,另找一个222J 2KV的高压磁片电容换上。上电测试,滤波大电容有310V的电压,电路板5V处有5.1V输出,已正常。装好,OK。

网友:
此贴只为了有的用户找到相应元件的参数作参考。

网友A:
显示器修的少  看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修的少  看到这种情况就直接换板了

的确换板子是比较省事,但是订板子要时间啊,而且有的板子比较贵,订着不划算。所以从本质来说,还是花点时间搞零件级维修比较好,一可以提高水平,二节约钱,三省时间。

网友B:
这个是雷击或者电压高烧坏的,炸的是压敏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雷击或者电压高烧坏的,炸的是压敏电阻还是电容

烧掉的是高压磁片电容,这个电容和滤波大电容是并联的,应该是滤波大电容对高频波不敏感,而这个是起到过滤高频杂波的,只是让电源更稳定。其实这个高压磁片电容不加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电源坏的总感觉不好修,特别是雷击的

网友:
电源部分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活还真是个捡钱活,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