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深海泰坦MR X6Ti-M2 板号NFSV1511 rev2.0

楼主(2020-11-27):
原始故障不开机但有电流,内存问题解决了。新问题是每次装系统就会卡死,排除BIOS设置,内存,硬盘,BIOS。还是一样,同事说CPU问题居多,准备动手时。一大神回帖,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主板加了个330电容,处理完之后完美装机。现正在冷机测试,分享一下经验,希望能帮助同行

网友A:
这个算不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不算是通病了

算是吧,加电容一般就是分压滤波的作用

网友B:
以前老款电脑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老款电脑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现在少了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还要买风枪 烙铁  设备买齐

网友:
拿来主义!

网友C:
这个6代的7代的你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6代的7代的你就不行了

七代的加电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