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老联想扬天T2900DG41BIOS(编程器读取)亲测可用

楼主(2020-11-27):
发一个联想扬天T2900D,G41主板的BIOS(编程器读取)亲测可用
自己电脑上用编程器读取的,刷在了另外一个主板上测试了,可以安装WIN7,WIN10,64位系统,电脑CPU为E8600双核。

联想扬天T2900DG41BIOS(编程器读取).rom

网友A:
G41现在没人用了吧?我这边单位办公机都7代了。。感觉我自己都快变成古董了,唉更新太快除了烧钱没啥好事。

网友B:
g41如果坏得话我选择扔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41现在没人用了吧?我这边单位办公机都7代了。。感觉我自己都快变成古董了,唉更新太快除了烧钱没啥好事。

我们单位在服役的G41的联想电脑多了去了,没钱换!不过上个固态,办公的话感觉用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2022-07-31):
想下没分了

网友D(2022-09-26):
BIOS只能强刷。我已经成功地安装好win7 64位系统,并正常运行,但仍然只能识别2G内存。

网友(2022-11-14):
引用 网友D:
BIOS只能强刷。我已经成功地安装好win7 64位系统,并正常运行,但仍然只能识别2G内存。

我的一样型号的主板 但是我的处理器换成了Q8300 四核 内存要用双面的 2x2g 查了个亮机卡 hd2600 pro 加了个sata固态 直接ghost 安装win11 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在服役的G41的联想电脑多了去了,没钱换!不过上个固态,办公的话感觉用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现在没人用了吧?我这边单位办公机都7代了。。感觉我自己都快变成古董了,唉更新太快除了烧钱没啥好事。

你们单位厉害啊 啥时候淘汰给我来一台7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g41如果坏得话我选择扔掉。。。

的确 不坏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的 775毕竟还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