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台27寸杂牌液晶电视上电掉电

楼主(2020-11-27):
今天中午接修这个27的杂牌液晶电视,上电掉电现象,按power键开机亮蓝灯刚看到logo就掉电回红灯。于是跟着拆外壳拆下板单独修,板号T56UA1.22,按照现象先测试待机电压,发现3.3v待机在按下开机的时候掉到2.77,红灯亮了回升3.3v,3.3v是由1118-1833提供,测试电压在下图,怀疑1833性能不良但是没有这个IC,只找到3脚的1084-33,反正也是闲着试试并联跨接覆盖原3.3v(3脚接5v,2脚接原3.3v的位置,1脚接地),结果真的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方法巧妙使用了原来的控制信号,又用新加的三端提供了稳定的电压(提高了带负载能力),修复了原来带载变差的问题,高明

网友:
还是修电视的厉害啊

网友:
    能找到坏件修好,是技术,能看懂原理,不换件,不影响功能,能修好,那是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