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 6-71-n85h0-d02 卡LOGO

楼主(2020-11-27):
雷神911开机卡进系统滚动条转一圈卡死。可以进BIOS 进BIOS 不死机。进PE系统蓝屏0x000000a5.
7700CPU
换过CPU 南桥 内存,摘除网卡声卡 独显等芯片 还是一样滚动条转一圈卡死实在不知道怎么修了
跪求大神指点,可酬谢。
整板量到不太对的地方就是显存1.35对地阻值15 感觉偏低。极显供电没电压。但是又能显示

网友:
那处对地15小短不好找才是关键难点

网友A:
感觉不是短路 给个1V去烧 电流才0.013A短路应该很高的。还有这块板显存1.35v电感正常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示波器对比下,蓝屏死机前的各个供电和死机后的各个供电。看是否稳定

网友B:
显存 供电阻值正常 100多到200左右

网友:
弄个热成像好一些

网友:
蓝天的板子。要人命。

网友:
15有点低三星显存一般在30-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短路 给个1V去烧 电流才0.013A短路应该很高的。还有这块板显存1.35v电感正常阻值是多少啊?

阻值正常的

网友:
cpu电容的问题

网友:
是的 这个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B:
显存 供电阻值正常 100多到200左右

别在这瞎说 那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