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刷BIOS刷成砖了

楼主(2020-11-27):
联想G480官方BIOS,版本5ECN96WW(V9.01),删除BIOS里面网卡白名单模块,刷进去变成砖了。试了盲刷BIOS也没用,现在买了编程器带烧录夹,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哪位大神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
25Q32BV的两个就是。

网友A:
U5和U6这两个是BIOS,一主一副,按顺序来应该是U5主BIOS

网友:
刷之前先把两个芯片读取里面的数据,分清楚那个是那个数据,因为有两个芯片,再在官网上下载BIOS,下载的BIOS要解压的,解压出最大的文件就是BIOS

网友:
最好还是取下来烧录,免得烧录夹接触不好就杯具了。。。

网友:
读取的数据记得分清楚保存,

网友:
最好ME和BIOS两个一起刷

网友:
U5U6两个就是

网友:
第二张图 u5 位置, wind  开头标着的那个

网友:
这都开始自己搞了没维修店什么事了

网友:
你这连BIOS芯片是那个都不知道,就敢动主板了。。。。

网友:
厉害厉害,最好拆下来用座子刷。

网友:
这是个小白啊? 喜欢自己瞎折腾

网友:
没备份吗,座子不好也可能导致备份不完整

网友:
如果是维修师傅,编程器买了就买了,以后还得用,如果是业余的,有买那个编程器的钱直接找维修师傅了

网友:
还是拿去维修店吧

网友:
还是拿去维修

网友:
u6和u5 一主一备   刷u6 先试试

网友:
BIOS两个一起刷

网友B:
回答的师傅想过没有,现在你回答了心里觉得牛逼,等以后这种人多了,干维修找个屁的钱啊

网友:
艺高人胆大,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答的师傅想过没有,现在你回答了心里觉得牛逼,等以后这种人多了,干维修找个屁的钱啊

其实现在就是这样。你看抖音上维修视频就知道维修已经没有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U5和U6这两个是BIOS,一主一副,按顺序来应该是U5主BIOS

你真厉害这都会

网友:
我开始怀疑我的维修人生了。我咋生下来啥都不知道呢?这种问题最好请教月饼哥,交学费,不是我们论坛能教得了的。祝你成功!

网友:
U5U6宽八角脚。

网友:
回答的人还真不少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啊,第二张图两个都是BIOS芯片,刷吧,刷完估计也不会好吧

网友:
极客和维修师傅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你没有打算走维修行业,我建议你还是给维修师傅修吧。有热心师傅回答,虽然说起来就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操作起来,大概率会把情况变的更糟糕,给维修师傅进一步增加难度。

就像阑尾炎这种小手术,在医生眼里再简单不过了,但是你自己没有学习过相关知识,直接就买手术刀开干,大概率面临感染甚至死亡的风险。

修电脑如修人,亦是如此。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靠近南桥的吧

网友:
U5 25Q32BVSIG,U6 25Q16CVSIG,用烧录夹夹上芯片擦除不干净,受板子上电路影响吧,这烧录夹夹了几次后也不好用了,先把U5拆下来,编程器刷官方BIOS提示超出长度范围,刷了也没用,又把U6拆下来,用这个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790385-1-1.html里面U5 U6两个固件分别刷了,用新买的XTW编程器刷有问题,后来还是用以前买的CH341编程器刷的,开机风扇转几下就停了,还是开不了机,之前BIOS刷坏了开机屏还显示lenovo LOGO,现在屏也不亮。不知道是不是板子型号不一样,还是有其它问题。

网友:
牛逼克拉斯 这是专业的或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干吧 别自己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