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700 15ISK 维修一例

楼主(2020-11-27):
客户一台小新700 。说是进了水送维修站。维修站要换板。价格没谈拢。带我这来。这个机子我修了好多天。一开始修什么的我都记不得了 。一开始的故障修完后,现象是 。待机没有3V 5V。按了开关就有了。然后有个指示灯会闪一下。过了大约5秒钟。3V 5V会退掉。整个过程电流表没有变化。停在待机水平。

因为指示灯有闪。感觉问题不在EC应该在桥上。但是这种6代的桥我没现货。犹豫了很长时间 。客户后来催了。就打算看看桥型号准备订一片了。散热片拆开。发现有个边角吹皱了。印象中修的时候风枪没有吹到这块呀。盖回去对了一下位置。发现晶振这一片被人动过。

本来10M的电阻给换成了0欧的。换回10M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上家也是留一手,万一再回去,他好修,没有做绝

网友:
这也可以,唉......

网友:
你运气真好,我这边经常碰到一些 二修 主板 弯变形的,桥 掉点的 人家给你搞得这种没办法修

网友:
上家还不够严谨呀

网友:
思路很重要一但判断错方向 时间和成本就增加了

网友:
不错,以后晓得怎样简单做故障了

网友:
这个可以的,只得学习

网友:
看来还是价格没谈拢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本来10M的电阻给换成了0欧的。换回10M机器就修好了

网友:
如果桥散热片上面没有贴绝缘纸的话,我估计你要浪费一个桥了

网友:
有些人太贱了。没办法

网友A:
无边无波?有示波器这种就秒找秒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边无波?有示波器这种就秒找秒发现了

有些点我很少测量。因为没怎么遇过坏

网友:
这样做故障还是比较隐蔽的

网友:
维修果然要细心呀,被动过手脚

网友:
捡了条死鱼,还好上家没做的绝。

网友:
估计你要浪费一个桥了

网友:
服务站也搞这一招啊

网友:
这个隐蔽故障都发现了

网友:
价格没谈拢

网友:
这板子到处点胶真不知道意义在哪

网友:
加分啊 兄弟们

网友:
这还行呢 就换掉一个 给你多换几个还真没法修了

网友:
这上家也是留一手,万一再回去

网友:
按开关有反应,一般还真不去查晶振。无边大神厉害666

网友:
还好找到点蛛丝马迹,要不还得一通换桥,上家留情了

网友:
什么叫做一颗电阻拯救了一台电脑

网友:
换得这么简单。哪也要知道原理才能找到

网友:
哈哈 故障做得太单一了!太明显了!!

网友:
维修师傅和客户都不容易

网友(2021-01-09):
日常逛论坛,学习经验

网友:
现在的二修机最怕上一家做手脚了

网友:
不错,晓得怎样简单做故障了

网友:
因为指示灯有闪。感觉问题不在EC应该在桥上。但是 ... 但是什么?

网友:
这个上家的职业到的堪忧呀

网友(2021-02-21):
最讨厌这种上家做手脚的机器了

网友:
但是查不出来?

网友:
大问题基本不怎么修了,,我改行二道贩子了

网友(2021-04-05):
得学习了 要加分了

网友:
这个上家没有做的很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