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大家安装系统都是用的哪家PE

楼主(2020-11-27):
请问下各位都用什么PE安装系统,我之前用老毛桃,后来用大白菜,有没有哪家的比较好用?
安装

网友:
我用的IT天空,还凑合事吧

网友:
电脑店PE不过,现在广告多了。我有旧版需要联系!账号是我秋秋

网友:
比较喜欢用微PE,大多数电脑都可以支持(除了苹果电脑)

网友:
建议用微pe 还有就是纯净版的u启动

网友:
可以用猪猪猫的

网友:
冰封U盘启动技术员版14.3

网友:
U启通也不错

网友:
ittk油漆桶 用这个在pe里面打IT天空的驱动去掉推广包第二次不会自动勾选

网友:
纯净版的u启通

网友:
我以前都用u大师装的,系统之--,雨林木---,普遍都集成一大堆不想用的软件,现在改用win官网的iso了,纯净,后期想用什么应用软件自己再装

网友:
IT天空 相对来说还不错的

网友:
微PE最良心,大白菜老毛桃什么的广告满天飞

网友:
我用的U深度还可以 进去可以把绑定软件解绑 非常好用 兼容性好 想要工具全就用IT天空的

网友:
我们用的极简系统的pe不错!

网友:
新纯净P E 或者U启通

网友:
目前在用电脑店pe 纯净版的

网友:
我用IT天空的还可以

网友:
优启通的PE不错

网友(2021-01-10):
系统总裁 一直在用 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