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收银机不能重装系统

楼主(2020-11-27):
遇到两台收银机,里面就是台式机配置,没什么区别,有一台系统坏了,进PE就是格式化不了硬盘,怎么试都不行,另一台是C盘满了,想重装,也不行,后来换了大硬盘,GHOST过去之后可以正常使用,就是不能格式化,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拆下硬盘格式化试一下,如果拆下硬盘格式化还不行,那就有点 diao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硬盘格式化试一下,如果拆下硬盘格式化还不行,那就有点 diao 了。

还真是不行,进PE可读可写,就是不能格式化,也装不了系统。

网友:
CDROM下再试一下

网友:
Bios安全管理

网友:
没遇见过这样的

网友:
真是不行,进PE可读可写,就是不能格式化,也装不了系统

网友:
用dm的低格

网友:
有的收银机就是格式化不了硬盘

网友:
我修过几次这样收银机,没有遇到这样的

网友(2021-01-10):
可能有的收银机比较特殊 需要厂家指导

网友:
明明就是收银机用的垃圾SATA固态,有坏块了,换硬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