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50U2S闪屏,有横杠

楼主(2020-11-27):
修完背光,又出现这种闪烁横杠,这屏难道没救了,白忙活两个多小时,有大神指点看看吗?
闪屏

网友:
找修屏的吧!可以修好

网友:
感觉是不是驱动板或者屏线没插好啊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是横线,估计难修了……

网友:
一般是屏挂了

网友:
横线,难了。竖线的话,修复几率大

网友(2021-01-04):
看样子不好搞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了不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