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求助,6sp右边阴阳屏,测座

楼主(2020-11-28):
小白求助,6sp右边阴阳屏,测座子阻值发现5脚接地,然后测C4291接地,FL4291两边接地,c4052也接地,是啥原因啊,之后怎么弄,是找个16v接过来吗?

网友:
这年代,是个能拆开的都按着手机修,哈哈哈,精神可佳,大哥,原理呢?地用电上去?

网友:
不懂所以问下

网友A:
短路都没修好 接多少来 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都没修好 接多少来 也没用

感谢,又学到了一点,我找到故障的地方了。

网友:
手工好! 明白原理就可以自己干  要不还是找别人吧!不然搞出大问题就不好办了

网友:
把fl4293拆了。 看看是哪头短路。
然后顺着短路的点看看都通向哪里。 一般就是二极管,几个电容,背光芯片。

网友:
背光不是LED的吗

网友:
查短路,把保险拆了看哪头短

网友:
接地了  找到损坏的元件

网友:
其实楼主的思路也不错,接个16V上去,然后卖一台手机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