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为MATE30 5G进水机不触摸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28):
  机器型号:华为MATE30 5G

  故障现象:二修进水机不触摸

  维修思路:客户描述机器轻微进水在别家吹干后 清洗过好了一会就又不行了。

  通过观察主板 确实主板进水很轻微 基本看不出进水痕迹(同行修错方向 干了信号部分),查找图纸 鑫智造有点位图 测对应电路触摸 排扣 阻值有(不一定正常 但是不断线)和电压 发现触摸供电1.8 和3.2均无 (触摸供电一般相连有稍微个头大的电容)分路查找发现触摸一路疑似供电 通向一个转换管 (并且被同行修过 )。

  测此转换管一端1.8v 一端通向CPU (供电开启信号) 尝试短接输入输出。

  开机测试,触摸另一路供电3.2v也可以测到进系统测试触摸恢复正常。

  总结:进水机不触摸 一般先查触摸供电 触摸供电两路 先有1.8 再有3.2 这个机型触摸3.2供电和1.8供电都直接由主电源提供。

网友:
还能把触摸接口电压和阻值发出来

网友(2021-02-21):
这是什么图纸?

网友:
用的蓝锐一点不好用。安卓机图纸纯粹糊弄人

楼主(2022-03-24):
看不出来,从哪个
地方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