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70E-G6D1开机显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20-11-28):
神舟K670E-G6D1开机显示一会就掉电?   正常显示后一会风扇狂转  电源不停闪黄灯   之后过段时间就掉电了!
BIOS已刷过,一样问题!进系统驱动看不到独显  最后测PL4  PL5 FBVDDQ 没有出电    测阻值001   不知道是不是短路?
用1V烧机烧不出,请大位大侠有在修的  帮忙测量下   指导下   谢谢!

补充内容 (2020-12-5 14:55):
谢谢大家的帮忙   故障已找到  就是显卡芯片短路引起的   换后一切正常   关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显卡

烧鸡 显卡也不热啊   不想干错!

网友:
要么显卡那一片的问题,要么温控有问题

网友B:
开显卡供电  一般都是供电没有 的多

网友:
还是  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显卡供电  一般都是供电没有 的多

显卡供电正常   显存供电没有

网友:
BIOS刷了好多个了   不是BIOS问题的

网友:
还是查图纸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估计要花一些时间

网友C:
这还用量?显存供电001 了表示短路了,不是显卡就是显存短路,建议先拆掉显卡,看看显存那个电感阻值起来没有? 拆掉显卡后,阻值还是001的话,4个显存全拆掉,  阻值一般能起来, 你这就是因为显存短路了,导致显存电压输出保护, 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很简单

网友:
显存或者核心了,估计是核心

网友:
六角芯片问题

网友(点评):
那6脚啊 指导下老板

网友:
神舟 戴尔这些 没人到独显就会风扇狂转  跟温控这些没关系

网友D:
1欧组织是正常的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认不到显卡可能是你之前刷BIOS之后就认不到

网友:
没刷之前没用注意显卡能不能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欧组织是正常的不能说明什么

显存一欧就不正常、显卡1欧也不足证明他是坏的

网友:
显卡供电,bios,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用量?显存供电001 了表示短路了,不是显卡就是显存短路,建议先拆掉显卡,看看显存那个电感阻值起来没有? 拆掉显卡后,阻值还是001的话,4个显存全拆掉,  阻值一般能起来, 你这就是因为显存短路了,导致显存电压输出保护, 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很简单

楼主根本不具备修这么深问题条件,你让其继续修下去只能是故障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