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 雷神911AIR 9代U 版号DANLAGMBAB0 BIOS和阻值图

楼主(2020-11-28):
接到9代新机,被客户自己拆过无保修,论坛上无任何资料,修好分享上来。上外观图

故障不触发,无3V和5V待机,测到有短路保护,换EC和桥解决。(EC IT8987E  -BXS带程序)

正常亮机阻值如下

亮机图

BIOS如下,希望遇到一样的朋友有个参考,有所帮助(无图无点位修的真累,其中同时参考3张图纸测条件

网友:
谢谢 幸苦楼主了 新机器 还没有遇到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同志加分啊!

网友(2021-04-12):
牛逼 遇到了可以简单的测下来

网友(2021-05-24):
幸苦楼主了 新机器

网友(2021-09-20):
谢谢细心的兄弟

网友A(2021-11-12):
楼主,遇到相同机器,相同故障现象。请问3V待机电感附近电容对地阻值低(3、4左右)是否正常?现在感觉隔离没过

网友(2022-01-17):
请问一下楼主,今天修的9代CPU深海幽蓝z2 air 板号GK5CP5Z MB V1.1,显卡L11、L12、L14阻值为0.000欧,供电忒片MP86941GQVT-Z_R1。CPU供电的L3、L1、L4、L7阻值为0.001欧,供电忒片MP86901-BGLT。是否就能肯定显卡和CPU都被烧坏了????附深海幽蓝z2 air 板号GK5CP5Z MB V1.1 (TongfangGK5CP4Z)电路图

网友(2022-03-11):
有的CPU电感阻值就是很低 甚至有的是0也能正常开机 不知道都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表啊?是不是有误差,一般显卡核心是零,CPU其他不能是零吧

网友(2022-06-05):
遇到无待机

网友(2022-08-07):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相同机器,相同故障现象。请问3V待机电感附近电容对地阻值低(3、4左右)是否正常?现在感觉隔离 ...

我这手里也有一台保护隔离的两个管没有导通,公共点没有19V

网友:
请问短路保护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2023-12-22):
这个主板有点向惠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