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鑫制造苹果点位怎么查看反面,现在只能看一面,另一面不知道怎么换过来

楼主(2020-11-28):
鑫制造苹果点位怎么查看反面,现在只能看一面,另一面不知道怎么换过来

网友:
看来不能单独看一面,这样也挺好,的,只能刚开始不须手一样

网友:
实在不行重新装下

网友:
两面一起显示出来了。红色的一面,蓝色的是另一面

网友:
这不就是正反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