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989进DFU刷2

楼主(2020-11-28):
先分享下最近修到几个问题

网友:
A1989 DFU刷t2卡进度条求解,第一次修复一下好了用了不到一个月

网友:
也碰到过      还没刷过DFU笔记本

网友A:
今天刷两台1989都报错,刷不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刷两台1989都报错,刷不上电了

可以多刷几次试试,确保插电源充电

网友:
大神请教一下A1990的U7800输出PP3V3_S5的对地二极管档值是多少?我手上一台二极体对地测量才0.7多,N13脚输出的PP3V_AWAKE对地二极体值是1.3多,用电阻档测对地差不多有1M,N10脚这个PP3V3_S5的对地阻值才7K多。怀疑南桥微短路,没有对比的阻值测,不敢轻易下手换SR40F,我看楼主大牛一个,指点一下,机器进在屏接口位置,烧了CPU供电一个MOS管。客户是单板过来的,不知道是不屏蔽接口有进水烧了南桥

网友B:
楼主方便测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方便测一下吗?

机器修好客户拿走了,你发个图出来看下,这个机器需要电池才可以开机哦

网友:
越来越根手机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修好客户拿走了,你发个图出来看下,这个机器需要电池才可以开机哦

不会的,不会自动上电要按开机键才能上电的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A:
今天刷两台1989都报错,刷不上电了

我的1989也是刷失败好几次不上电了,大佬你这两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