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A506 DA0BKXMB8D0 进水维修

楼主(2020-11-28):
本是2020年买的比较小,因为进水送到我这里来了

检测外观进水面积比较小,进到指示灯小板上了。拆开以后 声卡烧了个洞,量了量5V待机短路,拆掉声卡后5V不短路
但是也不触发。
查了下待机芯片的型号,确定和TPS51225是一样的,测了下有3V 和5V线性电压,但是3V 5V没开启脚电压。安广达的套路,待机芯片一般也是EC控制的。
加之腐蚀的是指示灯小板,怀疑EC肯定是挂了

这个机器的EC用的是BGA封装的 IT8987VG 第一次遇到这种EC,也没找到图纸。不确定EC是否是带资料
所以干脆订了一片EC和声卡芯片回来。
芯片到货后,把EC焊上,结果5V待机电压出来了,但是也不触发,怀疑EC是坏的。
换了另一家卖芯片的,卖家说EC能给写资料,我觉着这么新的板他上哪找资料去,肯定带的是通用资料。
所以还是干脆又订了一片EC换上,触发开机了。
我个人认为IT8987VG是不带芯片的,希望修过的朋友能验证下

网友:
华硕天选,bios我弄过

网友A:
现在的芯片到底买哪家的,水怎么都很深,真的新的芯片都有问题那搞的会晕死

网友:
我买芯片50以内的一般买2个,,,,,还没跳出电脑维修的大神,不多了

网友(2021-02-03):
你好,请问这个主板待机有没有3.3v电感那个电压?不接大电池能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芯片到底买哪家的,水怎么都很深,真的新的芯片都有问题那搞的会晕死

小郭本本IC值得信赖

网友:
找他10年了

网友(2021-03-28):
这个芯片待机35V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3V

网友(2021-05-08):
待机 就有了   我这个也是换了 芯片 有 3  5v了  可是不是触发  考虑还换芯片不?

网友:
待机没有3 5v 的 这机器

网友(2024-06-09):
待机芯片换个试下

网友: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