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430G 声卡坏,不开机

楼主(2020-11-28):
昭阳E4430G 声卡坏,不开机
故障:客户描述外接输出设备时突然黑屏关机
1、插上电源有0.2左右的待机电流,应该有短路,手摸发现51225发烫。也没多想,直接换了一个故障依旧。(但是待机3V 5V都正常出来了)

2、目标锁定在声卡芯片,取下后没短路了。但是插电一瞬间有待机电压 3、5V 但马上就没有了。EN开启信号也同时掉了

后找了一个同型号志卡芯片装上后 待机正常

请教:为什么不装声卡芯片会导致上电后瞬间保护呢,哪位指点一下。

网友:
触发关联一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