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关于数字DLP投影机画面偏色闪烁自动关机的故障的部分解决方式

楼主(2020-11-28):
抛砖引玉,不懂电路维修的,只是个贩卖二手投影机的,就是这三两年拆机拆的多些。
经常回收些故障机报废机,通过拆机检查,发现部分机器的故障是可以轻松解决的。

现简单的发布关于数字DLP机器画面偏色、闪烁,自动关机的故障解决方式。
当然故障并非一定是,可能还涉及其他部件,有错误的地方请多多指导,谢谢!

----排除DLP控制芯片、主板、输入输出接口等故障。

部分原因在色轮和感应板(色盘、分*WF词语*等--叫法不同)

色轮
(早期是4色-透明+红色+蓝色+绿色。有五色的。还有最新的激光机用的。)

请注意轴上的黑标,有些机器偏色、闪烁是因为黑标丢失或者破损,感应器识别错误。

感应板(计数器等)

感应器有灰尘油烟污垢,识别不到色轮上的黑标,那么机器就会出现偏色、闪烁和自动关机。

~~~~~~~~~~~
自动关机

除色轮和感应器故障外,另外一方面是这个涡轮风扇常坏。

部分原因有主板控制电路的原因。部分有风扇自身的原因----转速不够,测速不达标。都有自动关机的现象。

~~~~~~~~~~~
其他自动关机的部分原因。
电源板(主供电)的电源板管理IC。

点灯板(灯电源、高压板)

灯泡
两方面原因,
一是机器计时超限。
早期多为2000-3000小时,后期多为3000-4000小时,5000小时等,激光的多为过万小时。
都是出厂理论值,还要规范使用。实际情况还要再减。

二是看灯芯,注意中间的位置,如果白斑布满、起鼓等异常,需要更换新灯。

网友:
楼主说得挺有道理的 给愿意分享的人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