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量量7000-15ISK有个电感对地阻值

楼主(2020-11-28):
此机故障是USB短路,桥是SR2C4,手边没有SR2C4用SR2C3代换后,开机电流300多MA,然后再TB找人合了一个BIOS,开机显示,但是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电,请手里有这个主板的大神帮我量量图中电感对地阻值,我的对地001,显示 时无电压,谢谢
还有就是现在代换已经亮机,现在掉电会不会还是BIOS不对

网友:
看看板号,我刚好有一块,明天帮你看看,bios已经备份出来了

网友:
谢谢!15221-1

网友A:
你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这个

权限太高,打不开

网友:
有 没有会合BIOS的,付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权限太高,打不开

重新传一下:

网友B:
我的不会显卡也是坏的吧
这个机子USB 短路

网友:
我的是00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会显卡也是坏的吧
这个机子USB 短路

那个应该是显存供电1.35V吧

网友:
我这个 还开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显存供电1.35V吧

我重新发了一个原机 桥SR2C4,等到了换好了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显存供电1.35V吧

今天换了一个sr2c4,坏了一个显存,开机还是一样,加载系统掉电,自动重启,又掉电一直重复。能不能帮我拍一个桥背面的图,看看是不是掉件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换了一个sr2c4,坏了一个显存,开机还是一样,加载系统掉电,自动重启,又掉电一直重复。能不能帮我 ...

机子没在了。

网友:
请教个问题,我这个机子换桥,TB有一家买了一个工厂BIOS,开机显示到WINDOWS登录界面就掉电,然后又自己上电到同一个界面又掉电,一直重复,PE也一样,然后在论坛下和BIOS和另外一家买的BIOS,就是触发到300多MA就掉电,不自动上电,请问这个是不是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是显存供电1.35V吧

显存还坏了一个

网友C:
我有一台故障跟你描述一摸一样,黑胶南桥,来时故障就是开机亮LOGO掉电,换南桥,故障依旧,在我这放两个月了,下不了决心换U,准备拆件

网友:
usb还短路嘛?防静电管子拿掉了没?

网友:
新手小进来学习

网友:
小白学习跟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故障跟你描述一摸一样,黑胶南桥,来时故障就是开机亮LOGO掉电,换南桥,故障依旧,在我这放两个月 ...

会不会是EC啊,我进BIOS看了一下信息,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BIOS是原机 备份的

网友:
我在上传一个TB买的,这个开机显示到windows界面掉电自动重启再掉电,一直重复,,bios里面不掉

网友:
换一样的桥看看

网友:
是不是拆机代换的

网友:
现在就是换 的一样的
故障一样

网友:
我觉得是信号问题吧,你重点排查信号!能亮机是不是哪些地方干扰了信号导致掉电!掉电查电感真查不出什么

网友B:
我发了一个EC,明天到,怀疑是EC问题,上次修了一个也是掉电,换E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了一个EC,明天到,怀疑是EC问题,上次修了一个也是掉电,换EC好的

如果是ec造成掉电,那看一下ec脚位vin检测脚的几个隔离电阻阻值,
你现在是加载win掉电,我怀疑是加载驱动时死机掉电,把显卡的几个电感都拿了,只用核显看看,如果不死,那就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