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11-28):
机器型号:A1311
机器版号:820-3126-A
机器故障:按开机键机器没有任何反应
机器主板:
正面

反面

接上电图片:

维修思路:
1.机器插电插头这里会打火会啪响一下,看来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2.量主板待机都正常,3V正常,3.42V正常,EC条件也都满足,就是不触发
3.别的都不量了,直接量PWRBTN#,看看EC有没有发出触发信号

实测EC发出了信号,用示波器打也可以打到明显的跳变
然后看看桥没有发出S3.S4

实测0V
看来桥没有发出信号,然后量桥的条件,先量RTCRST

也是正常的,桥的其它待机也正常,看来是桥的问题,以前也修过好几台都是换桥就好了
直接订桥来换掉,换上去就OK,看来这机器桥容易坏,亮机器就没法拍了,客户以经拿走了
我才想起来发贴子,没有拍照,就把换下来的桥拍个照片大家看一下吧,不好意思!

麻烦大家给加点分,谢谢观看

网友(2021-09-23):
我的是开机左边风扇转一停,一直循环。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1-11-23):
这板子没3.4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