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独显LA-4602P REV;1.0

楼主(2020-11-28):
原始故障开机进桌面掉电,一度怀疑显卡切换那方面。拆机裸板看到这个NEC心里就大概知道了。改了NEC一切正常,这东西还真容易出问题。

网友A:
这个NEC心里就大概知道了,这个可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NEC心里就大概知道了,这个可是通病啊

是的,NEC的存在感觉就是个漏洞

网友B:
感谢分享,正遇到一个

网友C:
老机器了 客户还要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了 客户还要修啊

是的,只要报的价格客户能接受,再老的机子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正遇到一个

有NEC的板子,如果出现掉电。无短路的情况下,多半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共同分享,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