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E40开机0.90A掉电无法开机

楼主(2020-11-28):
联想笔记本E40开机0.90A掉电,发现一个电容 保险短路引起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
不错 图文描述清楚明白

网友A:
前面应该还有个保险也坏了吧

网友:
有个s保险坏了,这个也被你发现了,忘记拍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面应该还有个保险也坏了吧

有个s保险坏了,这个也被你发现了,忘记拍照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大短了吧,或者是公共短路,相对好查

网友:
电流0.9了,公共点还大短吗?不可思议!

网友:
你这个扯淡吧,这是掉电,一按开机键电流就下来了,不是大短路

网友:
掉电和短路是2个思路2个问题,不能混合在一起,学习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以前有款三星的好像也是类似的故障,扣掉OK!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是量到还是看出来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应该是。 电容短路,保险保护了,主板缺电压上电到0.9掉电不显,去掉电容加上保险。修复。

网友:
大短路啦..........

网友:
这个板子  太容易过热了,显卡也容易坏  第一代酷睿啊

网友:
保险是开路,而不是短路。

网友:
这机器够老了。

网友:
感謝分享,受教了

网友:
记得以前换显卡后不显示掉电,很有可能是这个保险坏,因为后来我发现在内存底下那里也有一个小保险坏,一般都是换显卡后就掉电按道理换显卡不会引起这样的,但是我碰到过两台以前不懂有好几台都换板了,

网友:
短路引起的掉电!还是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