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橙色灯不亮

楼主(2020-11-28):
苹果A1278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橙色灯不亮

机型:A1278,版号:820-2879-B

正常来说都是电池问题多,换了电池都是一样的,查了这个信号的阻值无穷大,

用适配器开机后进PE看到电池图标打x

直接测试主要点

=SMBUS_BATT_SCL

=SMBUS_BATT_SDA

电池的

其中

SMBUS_BATT_SDA  六脚无穷大、看了图纸直接进EC的,

EC后面这个点直接连接

SMBUS_BATT_SDA

维修结束

加个分  写的累

网友:
装win7,可惜了

网友:
好经验的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话说现在的机器越来越薄,零件越来越精密,机械强度比老板差的太远了。没图纸点位断线的现在的机器难登天。

网友:
竟然会断线。。。

网友:
苹果很地道,有图纸有点位的,要是没有点位,这个估计就要拆EC了,

网友(2023-01-11):
SMBUS_BATT_SCL和SMBUS_BATT_SDA两条数据线,阻值正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