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20-11-28):
余有一板,LGA2011,经圆通,卒。
按下开机键,风扇(CPU风扇和显卡风扇)转一下然后停止。
长按开机键,会多转一会儿,屏幕会亮一下,然后停止。
不知道啥子问题。

网友A:
快递多暴力,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摔过形成变形断线

网友B:
余有一板,LGA2011,经圆通,卒。
键按之,U扇卡扇转即停。
键长按之,转长之,幕瞬亮,侧停。
what's wrong?
先插插内存看会不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余有一板,LGA2011,经圆通,卒。
键按之,U扇卡扇转即停。
键长按之,转长之,幕瞬亮,侧停。

秀!
已通过控制变量法检查过,现在剩下CPU和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递多暴力,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摔过形成变形断线

没有明显断线

网友:
比较奇怪的是按开机时间长,风扇转的时间也长。快递包装不错,没有明显断线的地方,电容什么的也是,快递主要是震伤。
ps,虽然快递包装不错,但是这个寄过来的时候是软包装……也就是一个塑料袋子,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软包装的主板

网友:
其实一丐版,但家贫少金,不得不谨之又慎

网友C:
这个是华南系列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华南系列主板?

好像不是哎,主板上没有任何标签,南桥上是“BD82H61/SLJ4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华南系列主板?

我之前通过百度图片,一个一个对比,都没有同样的主板,应该不是华南的

网友:
找u的问题 大概率

网友:
寄过来的时候,U是扣在底座上的……我觉得主板坏的概率大一点吧
过一阵我再买一个x79打算上这个U,仅仅个人看法,觉得U能用

网友:
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在按开机键时间长,风扇转的时间也长

网友:
最新进展……换了个电源以后,按开机键,反复重启,长按还是多转一会儿

网友:
反复重启这个操作就把我看懵了

网友D:
掉电。用示波器抓条件,先测有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用示波器抓条件,先测有否短路。

按小白一枚,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