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0-11-28):
请教各位大神 一个问题,联想700-15ISK,USB短路,SR2C4挂了,我换了一个SR2C3开机显示,进系统掉电,安全模式也一样,pe也进不去就掉,网上买了一个程序 一样,有没有哪位大神会修改BIOS,刚一加载WINDOWS就掉,掉了自动上电,又重复掉

网友:
我感觉桥换的不对,要不没焊好,要不买的坏芯片

网友:
本来就不是同型号的,芯片应该是好的,显示都正常

网友:
我又重新换了一个全新的工厂版SE2C4,装上故障一样